苹果air 不出LDO5 电压

楼主(2013-10-22):
    苹果K78 主板进过水,客户用了一两个月出现问题了
    拆机看到L7030 电感那边有点腐蚀发白,擦擦干净,看不到有什么烧黑的痕迹
    上电电源灯正常亮绿色,但是不冲电。
    测量L7030公共端有8.34V电压,3.5V芯片有电压的脚23脚vin 8.34  22脚VREG3 3.3  21脚EN2 P3V3S5_EN_R
3.3   29脚VREG5 =PP5V_S5_LDO 没有出5V 只有0.8V电压,量此脚有5百多的阻值。换了TPS 51980 还是一个样,看LDO5v 也没有去什么地方,还是到了芯片。

    又查充电电路,电池接口,主供电只有电池的2.几V电压,数据线地址线都有3.3V电压,SYS_DETECT_L只有0.2V电压感觉有点不对,但这个电压哪也不去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827729514\QQ\WinTemp\RichOle\~}Y]PU~EVXY}L$FLWR1_N@X.jpg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827729514\QQ\WinTemp\RichOle\~}Y]PU~EVXY}L$FLWR1_N@X.jpg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827729514\QQ\WinTemp\RichOle\~}Y]PU~EVXY}L$FLWR1_N@X.jpg

  充电芯片的各个脚感觉也都正常,但就是MOS 打不开去电池供电
有修过苹果的给给思路不知道该接下查哪里了,电池要充电还要具备哪些条件?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才8.34V明显不对啊

网友:
苹果还是比较麻烦的..

网友:
楼主确定公共端电压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电池电压都赶上公共点电压了,你确定公共点正常?。

网友:
楼主牛X,现在好少修苹果机器。

网友:
之前问了一下我师兄说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