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件后出现花屏

楼主(2013-10-22):
GA的N250显卡,开始短路,拆除场管正常;客户放起来没用后来发现用时不亮了,原来是掉件了,多个电容掉了,其中有个别件没有装上时,显卡跑到2D时不亮,后来亮了却出现花屏,可能哪个件出问题了啊??

网友:
换了新显卡试了没? 换了显卡如果还不行就叫客户换主板就可以了。 没什么修的意义的、、、

网友:
显卡  显存

网友:
再仔细看看还有没有缺件,附近应该有标记电容电阻,会不会有的件上错了,找个类似的报废显卡拆!再有客户会不会没当好东西压到了主芯片呀?把显卡的金手指用橡皮好好擦一下!

网友:
显存耦合电容打下值看看。两边都打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应该是跟显存有关系关系吧

网友:
掉电容不碍事吧!

网友:
注意耦合电容。

网友:
大花 先补上缺件

网友:
估计掉了的是耦合的电容

网友:
显存和耦合电容可疑性最大、当然说到有掉件的情况还是得查的

网友:
用测试软件扫描,确定显存位置,再看显存位置后面有没掉件,补上的件是否补对.都没问题按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是显存或BGA

网友:
笨啊,你怎么做生意的,修不好叫客户换显卡,旧显卡再慢慢研究!

网友:
对啊对啊对啊

网友:
你最好把件都装全,重要的显卡上的耦合电容什么的,是传输信号的,你都装上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