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10-22):
    今天维修一显示器,灯管点不亮,屏幕图像,拆开,测量了一下,有on信号,高压板,芯片sp5005第十脚无电压,跑线发现,两个三极管(具体是场管还是三极管我也不清楚) 出问题,拿镊子直接 短接 Q4的 c,e 脚 可以点亮 ,     这个地方 ,是用来控制12v的  , 我从其他料板拆好几个换上都马上被烧坏了,请教  高手 这个地方  q3  ,q 4 用什么代换,(高电压开启的)。q4用来控制12v供电的话是不是有很大的电流。    原来 q 3的位置  三极管标注的是 24    q4 上面写的 14  那个老师告知具体型号也可以。

网友:
试问LZ 能收人多钱啊!!

网友:
还没修过sp5005芯片的高压,那两个Q原型号还能看清楚吗?附近没有跟它一样的Q呀?测一下是什么东东再换!相连的二极管或电容有没有短路或变值呀?那个U3没事儿呀?没有的话估计一是型号不对,二是sp5005坏掉了!

网友:
通用电源板不贵 吧。。。实在没思路先拿个通用 的给客户换了,自己慢慢琢磨。   我是直接换~~ 修什么的最不 挣钱了

网友:
sp5005坏了 内部输出频率不对  换多少管都会烧

网友:
液晶 的这个问题估计大家都很少琢磨,估计你要换那个大芯片,我之前有一个屏幕暗屏的就是要把它拆掉改高压板才可以

网友:
你短接要亮就短接了啊。管他那么多干嘛?只要能修好,稳定。就行了呗、

网友:
还是改板吧

网友:
换个通用板吧,这样赚不到钱的。又不好修啊。

网友:
还是改下电源板算了,直接秒杀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楼主管子没换对啊,这地方一个是NPN 一个是PNP 的管哦   切莫乱换啊,以防烧坏PWM啊

网友:
费劲就改高压吧,能赚个五六十的。修太费时间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改高压版吧   电源应该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