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K8T890M2AB-RS2H出现bios错误

楼主(2013-10-22):
原本是开不了机,cpu旁有3个3300uf6.3v的电容放胀,换后插上电马上就开机,但是不跑码点不亮,清空bios后插上电是正常的待机,这时按开关就能开机点亮能进bios里设置,保存退出后又点不亮了。拔电插上又恢复了马上开机点不亮的状态,需要再次清空bios才能开机点亮。不进bios设置就到了自检bios错误按F1能硬盘引导进入系统里一切正常,但是一关机就开不了机了恢复上面说的状态。进到系统里用AFU865.EXE刷bios刷成功后还是老样,再次清空bios点亮后看到的版本号是已经更新了的,这个是什么问题,请师傅们说说怎么解决。是bios芯片坏了还南桥坏了呢?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3 20:42):

问题已解决,请看10楼。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,你清了BIOS,是短接跳线清的么?那么你重新保存后,是调了什么重新保存了呢?把你调过的东西恢复默认试试。还有就是有外设出问题了,所以,你调过后,它就不能开机了。

网友A:
当然,也可以换个新的BIOS块,重新刷下BIOS试试,确定下,问题到低在哪儿。

网友:
是短接跳线清的,清了就能点亮开机到按f1的画面,这时按f1就能进系统,进系统后关机或重启就不行了。就是能点亮的时候你不进bios设置按热启动或冷启动都不行,都要短接跳线后才能开机点亮。就是说想要点亮必须都得短接跳线后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,也可以换个新的BIOS块,重新刷下BIOS试试,确定下,问题到低在哪儿。

我也想找另外的芯片刷上试试的。但是我没有编程器写芯片,想在进入系统时把原芯片撬出来换上另外个芯片来个热插拔写上,但是坏就坏在这个主板bios芯片放在pci-e槽的旁边,插上显卡就挡着了没办法操作啊。

网友:
还是BIOS问题,换一个BIOS芯片刷一下试试。

网友A:
那么你重新保存后,是调了什么重新保存了呢?把你调过的东西恢复默认试试。还有就是有外设出问题了,所以,你调过后,它就不能开机了。也有,把外设能关的,尽量多关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你重新保存后,是调了什么重新保存了呢?把你调过的东西恢复默认试试。还有就是有外设出问题了,所以, ...

什么都没调过按F1后能进系统后关机重启就不行了。就是清空后开机不进bios设置停在F1处,按F1后没进系统直接按冷启动也马上点不亮了,但是这时候风扇是转的。

网友:
   今天拿到电脑城去修,跟第一个师傅说明情况后师傅说是桥坏了修不了,不死心又找另外一个师傅又说没法修。只好找另外一家卖二手板的店家要板,插上cpu和内存居然点不亮,换了4~5块都不行,老板说是cpu坏了,但是在这块板上清空bios就行。老板说cpu和板一起坏了,我叫老板找来一块cpu插上这块板,呵呵,奇迹发生了,原来是cpu坏了,板是好的。现在换了cpu一切正常了。那老板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。cpu是4000+

网友:
得记住,这个有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