灯管规格

楼主(2013-10-22):
灯管都分什么规格的呢?尺寸怎么量呢?是玻璃底端到底端还是白色的分割线到分割线、。?

网友:
当然是从有玻璃的地方开始量喽

网友:
总共也就那么些种类,就和你平时修的液晶显示器一样的尺寸么

网友:
都不什么规格的啊,还没研究过

网友:
是玻璃的底端!不要量错了?显示器上有尺寸的?

网友:
购买的时候告诉卖家尺寸,换取时直接与原灯管对比就可以

网友:
灯管尺寸
-------------------
液晶屏尺寸

90mm/100mm------------------4

120mm/130mm-----------------5

140mm/148mm-----------------6

160mm/168mm-----------------7
寸、
10.4
寸竖管

180mm/190mm----------------8

203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13.3
竖管

220mm----------------------10.4

210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9

255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12.1

288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13

295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14.1
普屏

307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14
宽、
寸普笔记本屏

310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5
寸中厚屏用

315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5
寸厚屏用

335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15.4
寸宽屏

350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7
寸裸灯管

385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7
寸宽屏、
寸方屏

417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9
寸宽屏

445mm~448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0.1

480mm~485m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2
寸宽屏

以上尺寸为工厂给的标准

在购买前请认真测量自己的

灯管尺寸(玻璃管的长
度)

网友:
用的日光灯规格有
T8

T5

T4
灯管,
企业用的三支灯管一组的通常是
T5
的灯
管,很早以前常用的日光灯规格有
T10

T12

"T"
,代表“Tube”,表示管状的,
T
后面的数字表示灯管直径。
T8
就是有

“T”,一个“T”就是
1/8
英寸。

一英寸等于
25.4
毫米。那么每一个“T”就是
25.4÷8=
3.175mm

T12
灯管的直径就是(12/8)×25.4=
38.1 mm

T10
灯管的直径就是(10/8)×25.4=
31.8mm

T8
灯管的直径就是(8/8)×25.4=
25.4mm
[T8
的刚好是直径一英寸的灯管
]
(
注:
统一宽度
39mm
、高度
52mm

常用的日光灯长度与功率:
(20w

620mm; 30w

926mm; 40w

1230mm)

T5
灯管的直径就是(5/8)×25.4=
16 mm (
注:统一宽度
23.5mm
、高度
39mm

常用的日光灯长度与功率:
(8w

310mm; 14w

570mm; 21w

870.5mm; 28w

1170.5mm; 35w

1475mm)

T4
灯管的直径就是(4/8)×25.4=
12.7 mm (
注:统一宽度
21mm
、高度
32mm

常用的日光灯长度与功率:
(8w

341mm;
12w

443mm;
16w

487mm;
20w

534mm;

22w

734mm; 24w

874mm; 26w

1025mm; 28w

1172mm)

T3.5
灯管的直径就是(3.5/8)×25.4=
11.1 mm

T2
灯管的直径就是(2/8)×25.4=
6.4 mm
还有一点要注意,如果要选好灯管,请认准三基色灯管,色温是
6500k
,这种灯
管亮度高,
光线柔和。
普通灯管或劣质灯管一般不会使用稀土作为荧光粉,
而是
使用卤粉

网友:
学习一下,这个师傅说的太详细呢

网友:
8楼列出了详细尺寸数据,其实不用量,各型号尺寸显示器灯管是一定的,只要知道液晶屏的尺寸就可以选配相应的灯管,因为各尺寸灯管有一两厘米的差距,用肉眼就能分辨长度,不用仔细测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