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n73的主板 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大家帮看看

楼主(2013-10-22):
华硕p5n73的主板 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大家帮看看有没有修的必要 好修吗 不好修就不要了 我是新手不太懂的

网友:
1、橡皮擦内存金手指
2、CMOS电池放电
3、上主板诊断卡吧

不懂别乱回~~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~·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~M2N68 AM

网友:
查下是不是电压保护还是温度保护

网友:
把那个4个口的12V供电拔下看看风扇还停么?

网友:
主板打穿了吧

网友:
4口12V拔下风扇转正常 复位正常 mos管正常 还有什么要测的呢

网友:
4口12V  对地阻值457

网友:
CPU供电的上下管重点查一下啦~~
应该是管子短路导致的电源过流保护,
因为你拔下了12V的4PIN保护故障消失,
所以重点查一下那里~~
祝你好运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击穿了吧?

网友:
可能是CPU供电短路了,这个板子桥也爱空焊

网友:
COMS放电之后问题依旧,多数是北桥造城的。不排除给CPU供电的MOS管微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