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H46G不开机

楼主(2013-10-22):
七喜H46G不开机,有时候多按几下开关,可以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开关测试没问题,

网友:
不开机的时候查IO的开机条件

网友:
有些是按久一点可以开机。以前遇到过。

网友:
查IO的开机条件

网友:
三星本就得按会,才会开开。。。

网友:
能开机的时候,能否正常使用?  待机开关那瞄瞄看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