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笔记本,这个屏幕应该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3-10-22):
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,求助 (屏幕上有一条线) 一般是排线 还是 屏幕本身问题 ?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是99.9%

网友A:
不用看了,屏坏。  这种是可以修复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看了,屏坏。  这种是可以修复的。

请教,这个怎么修复

网友:
肯定是屏坏了。。新屏才200多 值得修吗

网友C:
这个是屏坏了,这个宏基笔记本我遇到两次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屏坏了,这个宏基笔记本我遇到两次了。

上面有人说这个问题可以修复? 你遇到两次是换屏还是修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会是排线屏线问题吗?

是的话你就赚死咯,换屏吧,没什么好分析的啦

网友:
传说中的亮线,屏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明细屏幕亮线,直接换屏。

网友:
用工具加焊屏上TAB吧

网友:
不用考虑,屏坏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有人说这个问题可以修复? 你遇到两次是换屏还是修屏

我是换的,要最快解决问题。然后最大利益化。修半天等会儿还修不好。还没有换屏赚的多

网友:
用工具加焊屏

网友:
热压机再压一次就好了。不过那玩意老贵了

网友:
屏幕本身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,这个怎么修复

下面有兄弟说了设备呀,一套下来几万块。

网友:
想要成本低  用这个 试试,拆屏幕   往液晶屏的 排线哪里 来回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