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屏电路板,求芯片AT08A参数及代换

楼主(2013-10-22):
如题,谢谢。

网友:
我来看看,给你捧捧场,期待楼下的给你答复,你能说一下你现在遇到的什么问题不?也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经验

网友:
菜鸟来帮顶了!!!!!!!

网友:
三星943nw液晶显示器,白屏。查液晶屏基板电路,发现驱动板通过排线送来的电压首先经过印刷有“K”字样的贴片保险电阻后电压消失,关机检测K的阻值,发现为开路。用导线短接后,用万用表检查液晶屏基板电源输入口的对地电阻,大约在1.4k左右,随后通电,过程中,发现标记为C120的电容变色、有焦糊味,将其焊取下,检测其阻值,大约在500欧姆。再次通电,发现标记为U9的AT08A(8脚,应该是液晶屏体的电源管理芯片),各引脚电压在0~3v之间,很多引脚根本没有电压。到淘宝里问IC卖家,说可以用AT1380P代换,不知是否如此,请行家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