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这个5色环电阻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3-10-22):
大家帮我看看这个5色环电阻用什么代换

网友:
黄 蓝 银 金 阻值:0.46Ω  误差±5%  一般这样的电阻都是接到开关管S极和地之间的 限流用的
应该不是5色环的 是4色环的 解决了问题别忘记给我分啊 有很多5色环其实是4色环的 多出的第5环一种情况是假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表示温度用的

网友:
找原值换上,电阻还代换什么,,,

网友:
有电路图么  看看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这电阻没法用读阻助手读出,有意思

网友:
色环电阻有电阻计算器的!在百度下载一个计算出阻值是多少!让后找同样阻值的换上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电阻的值你是测量不出来的 一般是阻值变大 严重的断路了 只能找个代换试下才知道好坏

网友:
7楼说的的对啊。这个找个0.22的电阻上去应该就OK了

网友:
1.2欧的应该也可以用,看样子像是1W的。

网友:
找个是0.几欧德电阻换就可以

网友:
就用色环电阻代换,阻值在0。4-0.6Ω就行

网友:
0.46Ω  误差±5% 保险电阻

网友:
不知道电阻在什么位置,不好说

网友:
我怎么看像是  18M 呢  - -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的吧

网友:
就用色环电阻代换,

网友:
0.46欧    没错具体怎么算我说不出   我在电源板的过流检查电阻   色环是棕绿银金绿    我按4色环的算是0.15欧  用这个代替上去正常  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不知你的电阻用在哪个部分,替换电阻的功率不要大,应该和原电阻功率相同。

网友:
这个还真是有学问的,电阻不能乱换的,最好找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