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250G 硬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3-10-22):
wd2500bevt
不能正常读取mbr,用DG分区工具能搜到显示未分区 但不能分区提示磁盘错误
用低格工具提示低格错误位置偏移
正常启动能显示到XP进度条但是到后面自动跳掉蓝屏
(宏基笔记本
这个应该是什么原因 这硬盘还能修复吗

网友:
估计有坏道了

网友:
有坏道,重刷固件,K头K容量可能会好~~~

网友:
换硬盘,硬盘一般修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!

网友:
不好修吧看样子,换一个吧,泰国没来洪水了。。。

网友:
换硬盘吧  别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