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3A78主板不触发,成功修复。

楼主(2013-10-22):
今收到几块华硕M3A78主板,板子很大做工用料都不错。
首先按照维修流程打一下前置和后置USB的值正常,vcore也没有短路,12v3vSB没有短路。于是插上电源和诊断卡触发开机排针,结果没有任何反应。然后测量PCI插槽A143VSB,3.3vpcie插槽A14也有3.3v。还是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方法维修吧。Rtc的工作条件:1.VCCRTC  2.RTCRST 3.32.768晶振。ACPI的工作条件:1.VCCSUS3  2.RSMRST测量电池有3v,跳帽上也有3点多伏。32.768晶振两脚,一个2点多伏,一个0.8v。应该不正常啊,相差太大。于是先换谐振电容,还是没变化,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个32.768水桶晶振,换上去,电压一个2.5v一个2.4v。应该正常了。前面也测了3vsb电压正常。那么VCCSUS3应该正常了,这个IOIT8712F-SIO的待机电压在67脚有5v,再测IORSMRSTRSMRST85脚。一测电压,怎么只有0.8v。不正常啊。于是找相同好板对比,这个电压应该是3.3V

再测一下触发脚位75脚(开机排针到IO),72脚(IO发给南桥),都有跳变。71脚无电压(南桥发出的应该有一个高电平),71脚无电压。71脚无电压,难道是南桥有问题。还是先看看前面的RSMRST吧。这个RSMRST85脚无3点多伏电压,可能是IO自身坏了,没有产生。还有可能是被什么相连的电阻拉低了。85脚跑线没跑出来。唉。悲剧!维修陷入僵局。算了,先换个IO吧,结果换了一个新的IO,还是涛声依旧啊。重点还在853点多伏电压。怎样才能出来呢?直接从外面飞一个过来吧。于是在PCI-E 1X插槽找到一个3.3v,在主板背面找到一个焊接点,再找IO85脚相连的点。一个表笔点85脚一个表笔去点主板背面io正下方的测试点,终于被我找到了。
后来用热熔胶固定了。保护飞的线不受外界影响。这下io85脚有电压了。试下!!插上电源,触发开机排针电源风扇转起来了。哈哈。还是有效的。于是插上CPU内存显卡和诊断卡,用镊子触发排针。诊断卡开始欢快的跑码了。赶快接上显示器,再次触发,终于出显示了进系统了。那个起子是我用来固定显卡的,木把子在里面不会有问题的。
后来又测试了几次,都可以正常进系统。此板修复
小白第一次发技术贴,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来。如果能给我加几个积分鼓励下就更好了。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图3 那脚是B10,IO 85脚应是822排阻出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换了晶振后楼主量了两个脚一个2.4V 一个2.5V 真的假的?

网友:
强烈支持楼主的第一个发帖!加油,向你学习

网友:
有图有真像,不错,好好学!

网友:
我也修到一个RSMRST信号不出,我那个是IO拉低的,我把那个脚挑起来就行了。

网友:
按照时序来,有些问题是能很快解决的

网友:
io的85脚相连的822排阻出问题了吗,今天看一下。

网友:
强烈支持,望再发精品

网友:
思路清楚,基本好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IO坏,要么断线。

网友:
很不错啊,不出RSMRST#其实可以先把IO脚翘起来再量,以确定是IO没发出还是被拉低

网友:
分析的好清晰!学习了

Rngon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晶震和IO都坏了?

网友:
32.768晶振是换了,晶振两脚电压正常了。io换了新的,还是一样,应该不是IO的问题。但是你们讲的822排阻在哪里,我还没有查出排阻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"正"字下面

网友:
原来也有碰到  直接上bga 就好了

网友:
支持一下,按照时序走 问题排查一般都很快

网友:
io没坏,肯定是被下级元器件拉低了

网友:
思路真不错啊  学习了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学习了    谢谢分享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RSMRST是IO给南桥的复位信号吗?开机前后他都处于高电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