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90版号LM49QS维修实例

楼主(2013-10-22):
接到一台进水机器,联想M490。。。版号 这个机器新出的,找了一下图纸,没有找到,只能经验维修了,处理整个板的水之后,改了一个普通接口(因为接口特殊)插电电流表000,一看隔离没过,第一个管子的G级有19V ,一看就是有保护,大至测了一下,后面没有短路,就是没有G级没有没有低电平,第一个隔离管就没发导通,于是发现这个隔离电路和V3000的隔离电路相识,于是就发现主板后面的两个电阻没有串联对地分压, 更换PR3802和PR3801后,去掉这两个电阻上面的电容后,插电试机,开机电流正常,电脑灰屏,没有显示,这个机器又没有VGA口,无法外接。眼看就要修好了,出现这个问题,插USB的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,我想该不会是显卡吧。把屏幕拆开,换了一个屏,还是一样的效果,屏幕上面也有3.3V电压。。。眼看就要放弃了,拿着主板 就细心的看,看着看着,我发现南桥下面少了一个件,不知道是什么,于是测了下 ,一端有3.3V的电压,一端电压0.9V 这个件也没有标示,我大胆的短接在一起,于是开机试机。。发现久违的联想出现了。。。 我无法确定这个是什么电压,死马当活马医。这个机器进水的,后面发现键盘也窜件短路,一查键盘本地市场没货,淘宝要150,与b 颗一起的,没办法只有拆开用导银水维修,拆开补线完美修复,测机2小时没问题 ,这机器修得好费时间,修了一下午。400块,哈哈 我觉得修机器得细心,没图纸一样修机,希望高手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水机不负有心人啊,赞一下

网友:
不错。加满分。BIOS备份出来了没?

网友:
进水机,好多都有掉件的可能

网友:
厉害 胆大心细

网友A:
顶下,一般键盘都是换,没修过,导银水是啥玩意?

网友:
楼主胆子真大啊   也够心细的

网友:
我是新手,我在电脑店实习了快半年了,现在才知道有个叫导银水的东西,惭愧啊---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好维修呢--苍天啊---大地啊!赐予我力量吧!

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,问两个问题:一、掉件的地方你是怎么短接的,一边是3.3V,一边是0.9V,不是这两点直接短接吧,还是别的方法?二、键盘坏了,怎么修的,什么是导银水?是不是用洗板水洗的?谢谢指导

网友:
掉件...难道直接把两头接一起了?不过细心真的重要....进水的板子都不只一个问题

网友:
真是高手呀

网友:
导银水  什么东东     键盘都会修   高手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顶下,一般键盘都是换,没修过,导银水是啥玩意?

维修键盘用的  80元一屏,淘宝有买的 ,专补 键盘线路的,不要买便宜的,便宜无好货

网友:
楼主修机细心。。。赞一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,问两个问题:一、掉件的地方你是怎么短接的,一边是3.3V,一边是0.9V,不是这两点直接短接吧 ...

直接短接两点 ,在南桥下面的原件。键盘里面有三层,你可以找个废键盘拆开看看,可以把腐蚀的线路补上,就是拆装麻烦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短接两点 ,在南桥下面的原件。键盘里面有三层,你可以找个废键盘拆开看看,可以把腐蚀的线路补上,就 ...

谢谢指导,下次拆个键盘看看。

网友:
键盘里面不用什么粉导通的吗!进了水都短路在一起了,你怎样用银水补!

网友:
键盘都给修了  真是神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