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捷伦34970A拆机准备换电池

楼主(2013-10-22):
拖掉外衣

网友:
连接扩展槽的 主板。最上面一块拆卸

网友:
主板概况 电源屏蔽处理

电池焊接上去的。处理麻烦。没敢动。没锡焊工具

网友:
很细的材料

网友:
这是可调电源吗?— —

网友A:
做工实在是好啊

网友B:
大哥这是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工实在是好啊

惠普 安捷伦 没得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这是示波器

万用表
数据采集仪
温度
电压
电流等

网友:
补一个外观。外壳,自己没拍。一样的

网友:
看来没人认识这仪器

网友:
台式万用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