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l310 南桥模块功能全部丧失

楼主(2013-10-22):
机子是昨天接的,试了一下就下班了,可以正常进系统,南桥管理的网卡啦,声音啦,还有全部的usb都不能用,当时就想,这不是明显要干桥了,明天来了把桥加焊下,不行就弄下来换个新的
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这个机子了,如果不是桥的问题会不会是bios里面关闭了南桥管理的这些功能,因为没见到过这种情况,对bios里又不熟悉,只会做系统的时候改下启动项,蓝屏的时候改下模式,所以不如找个bios试下呢。
好吧。今天早上找了个bios刷上,特意测量了下usb两个信号线的阻值,都是500多,正常。装好开机进系统后系统自己把驱动全部装上了,试机,功能全部ok了。
所以不能盲目的先干桥啊,另附上此机的bios     GL40+ICH9的南桥

网友:
BIOS坏还有这等“怪病”,见识了

网友:
没遇过这样的问题下次碰到也试下

网友:
修机器还是从简单的下手啊,先刷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