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外接亮内接不亮

楼主(2013-10-22):
    大侠们给看下这个ACER  4810T 都需要哪几个条件上面的屏才会亮,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不亮

网友:
屏供电19V  3.3v 以及辉亮度调节3.3v  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是图上的哪个信号啊

现在有19V是有的

网友:
用波打下总线,看有没有波形,没有波形,查两个3.3V。

网友:
内屏不亮?是不亮还是暗屏 如果屏幕条件都满足,考虑下是不是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屏条件不满足,3.3V看看正常不

网友:
39.40脚是屏供电3.3V    38脚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是图上的哪个信号啊

查看图上的5# 6#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是图上的哪个信号啊

查看图上的5# 6#  这两个信号要正常

网友:
直接点灯管试一试,

网友:
内接不亮一个是码片 一个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集显还是独显啊?有没有怀疑显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