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741g 板号:la-5893P ,触发掉电求助?

楼主(2013-10-22):
今天收到一个同行送来的本子,acer 5741g 板号:la-5893P,插上电源,待机0.02,触发后电流跑到0.5左右就又掉了 ,初步怀疑应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或CPU有问题,拆出主板,用祼板点还是一样的问题,电流跑到0.5A左右就掉到0.02A了,一看CPU是I3 380,手上正好有备用的,装上,一上电,故障一样,看来不是CPU出问题,后来一量5V 3V的二级电压,发现没有出来,如下图,都是VSB电压经过200K的电阻为开关管提供导通电压,待机下,U49的4脚,U20的4脚电压为0,R684的电阻左边有19V,右边(也就是U49 U20的4脚)电压为0,Q47A的2脚电压为5V,这个管子的控制极电压为5V,并且这个管子为N管,所以待机下这个管子是饱和状态,第四张图上面的SUSB这个电压是由待机5V提供,SUSP# 这个脚直接边EC的116脚,待机机为低电压,触发后,这个电压变高,使Q27导通,从而使SUSP这个电压由5V变低,使Q47A截止,从而使U49 U20的4脚变成高电压19V,这两个管子导通,二级电压输出,但现在这个机是SUSP# 这个信号在触发后有一个跳变,手一松开关键,他就回到原位了,一直查不到什么原因,请各位高指点,谢谢,附上电路图

5741G LA-5893P_R01_1223A.pdf

网友:
3V5V没出来,应先查3V5V及后续电路有无短路

网友:
首先,根据时序测ec的条件必须满足,如果具备,摘掉susp#后级测这个信号稳定不稳定,如果稳定那故障是后级拉低了,如果不稳定那就是ec或程序,susp#这应该是个gpio脚,程序也是ec正常工作的条件。

网友:
先查3  5  V吧  因该是3  5V   不对的了

网友:
下载保存了。好不错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思路啊

网友:
对先查3.3 5二级

网友:
就是触发时,转二级电压的MOS管的电压不稳啊,不知如何下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