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电源494的4脚3.5V待机紫线和绿线都有5V怎么修?

楼主(2013-10-23):
电源494的4脚3.5V待机紫线和绿线都有5V怎么修?外围4脚几乎查完了 还是降不下来 风扇不转?

网友:
怎么回事

网友:
不建议维修,,,,市场二手电源,估计也就20元,,废电源卖破烂回收10元,,
当然,,
技术研究,,另当别论~~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正在研究问题出在哪.现在问题锁定在LM339周围电路,不在494本身及周围电路上.LM339的5脚电压大于4脚电压,就会引起2脚电压升高,从而抬起494的4脚电压,引起494不能工作,电压无输出.所以问题的重点在LM339的5脚周围电路上.注:两芯片换过,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.

网友:
最后找到原因了。将LM339的2脚到5脚间有个二极管(IN4148)去掉就正常了。电路设计问题。

难道杂牌电源出厂就保护?再差的电源也会使用一段时间才坏吧,不然不可能在市场上生存的,所以应该是还有故障没查出来而已

网友:
断开339的2脚和494的4脚的连接,短时间短接绿地测量三个输出电压、-12V和PG,看那个电压出现异常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傅 我在查查

网友:
       有元件老化,参数变动超出允许范围所致。去掉那个二极管,治标不治本。首先搞清那个二极管的作用,是箝位、整流、单向隔离?还是这个元件问题?还是别的相关支路问题引起的?病根在哪?       你说是电路设计问题,不敢苟同。电源没坏前不是一直正常工作吗?你修了可以工作了,就合格了?可靠吗?维修工作的认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呀,付出的多收获的也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