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410 不一样的掉电 SIS芯片组 0..13 0.8 0.9 1.2 掉回0.4保持三秒掉回0.13

楼主(2013-10-23):
好像快显了,掉回到0.4A   停三秒   再掉回0.13A 的待机电压     测各路电压  基本都有输出    CPU 复位有     打内存波形,有波。。。应该是要亮机了

此机是SIS 芯片组        在待机下,测PCIRST  有2.5V 电压  这个有点不解          还请各位顶顶贴,讨论下,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3 14:51):
已修复,五伏转三伏IC坏,换掉OK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8 00:09):
高兴得太早,现在又不行了,还掉,我K,换了刚发回来的全新APL1084,还掉,我晕死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8 13:01):
补充在7楼,请看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8 20:55):
今天,再次解决,掉电问题,应该是修复啦!拆掉温控IC,不掉了。
总结下,此板两个掉电因素,第一5V转3.3V的1084不良,第二温控IC,问题。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9 12:44):
今天再次掉电,神板啊,我去,换CPU 330虑波电容,又修复,看明天如何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9 21:50):
最后还是不行,还掉,看来板子老化的不行。。还是,,,放弃了。。唉

网友:
付上此机图纸一份

网友:
2.5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大神都在那里

网友A:
现在又不行了,还是掉电,不用示波器,还真是不修,唉

wxf

网友:
机器,掉电至0.4A 时  各位电压  都正常,只有一个信号   PWROK  掉为零,从这个时序图看,它之前的电压号信号,都正常的,

一时没思路了

网友:
PWROK 是EC 发出来的,送至南桥,和北桥的,,,,,,没掉电至0.4A 时是有3.3V 的

网友:
差电压过一会就掉电了

网友:
电压都有的

wxf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形容了,这块神板,今天又不行了,进滚动条掉电,又再次修复,换CPU   330虑波电容

网友B:
这话总问题  真是纠结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话总问题  真是纠结呀

是非常纠结哈哈,搞一好一次,第二天又不行了。。。不让人消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又不行了,还是掉电,不用示波器,还真是不修,唉

看来你这还真只能用示波器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

估记你以上换的那些根不是引起掉电的元件,哪有同时有那么多元件同时坏的,没有那么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

有点像是在盲修,故障范围没有定位准确,这样搞来搞去,能显了也不知道是好了还是没好,

网友C:
查看是哪个电压的PG引起掉电,你这很可以是有哪个电压PG不正常 引起,如电压都正常 了,哪就要考虐EC 南桥,北桥了,这也要你知道如何判断是哪一边的问题了

网友:
电压都有不等于电压就是正常的,还得看他的PG正常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查看是哪个电压的PG引起掉电,你这很可以是有哪个电压PG不正常 引起,如电压都正常 了,哪就要考虐EC 南桥 ...

此板的图纸你看看,整个就EC 控制,也就两个信号,, EC 开启 各路供电,好像也没有反馈到EC的PG

wxf
wx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此板的图纸你看看,整个就EC 控制,也就两个信号,, EC 开启 各路供电,好像也没有反馈到EC的PG

供电芯片总得有PG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