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S7804示波器不显示波形,其它显示正常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10-23):
我有一台岩崎的SS7804示波器,用着突然就看不到输出波形了,两个通道一样,但是其它的显示正常,我换过CPU板和电源板,都没好,再不知道怎么弄了,请问这可能是那一部分电路出问题了,谢谢,附图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最近去38度论坛去问。那里玩示波器的多

网友:
我们这都没有示波器。

网友:
38坛玩波波确实多

网友:
不懂示波器,学习下

新安江 -4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