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19宽屏lcd维修秒杀记---原创,禁止转载

楼主(2013-10-23):
今天同行拿来一台优派19宽屏lcd 连故障都没有说,让我自己检查,我先目测显示器无明显损伤,仔细观察屏也完好无损,接下来上电检查.
故障:上电无任何无反应,无指示灯(心中暗喜,脑中浮现电源板故障,大电容爆掉)
然后三下五除二拆开,取下屏放在一边,取下电源高压一体板,驱动板,先观察驱动板,无明显烧毁,先放一边.拿起电源高压一体板,第一眼就看大电容,果然爆掉.其他件目测完好无损.
维修步骤:1先更换所有坏件,取下大电容,一般是450V,100uf 最好更换同电压和容量的大电容(上淘宝一般好点的1.5一个备点,电源板故障里这个出故障最多!)
   2测保险,发现保险已经熔断,更换.
   3.测桥堆,发现阻值不正常更换.
  4,测高压管,发现阻值不正常更换.
  5,测热敏电阻发现阻值不正常更换.
再测测其他发现都正常后,加电,带电测试各值正常.然后测驱动板上各个测试点,发现正常后,再加接上驱动板加电测试,发现各值正常后,加屏测试,出现无信号提示,基本确定修复,装机后再测试半小时交给客户.
维修时间:5分钟
拆装机时间:5分钟
测试时间:半小时
维修成本:料板取件
维修费用:80元
保修时间:1周

网友:
才保一周啊?换哪么多不是同行要收100才对的~!同行80

网友:
就是80,加保加费用

网友:
有人收同行都30了,便宜到家了

网友:
可以收到80 小赚一笔  那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就收不到

网友:
坏的这些件 这应该是被雷劈的

网友:
高压管是哪个

网友:
高手啊,同行收费这么贵

网友:
先弄点下载分,看看有用就学点。

网友:
我们这边电源问题   商家都40     外面最多才收80,换个高压版才60商家

网友:
先修理人,再修机器,就可以收到钱了,收了他的钱,还得让他满意

网友:
我這邊同行都是修60元左右。

网友:
高压管就是PWM的开关管,D极接300V的那个MOS管子!!!  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!!!!!!!!!!!

网友:
你测的高压管是哪儿部分的高压管呀

网友:
入行十年了现在我才知道那个叫高压管,长见识了

网友:
爆了个大电容 哪有换怎么多东西       还有你们那边就包一个星期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样,同行收40-50,客户80-100
不好做啊,有个傻鸟换高压板,或者电源板才收30,这怎么做

网友:
高压板子为毛那么便宜呢 原装的还是  代换的代换的也没的那么便宜的吧

网友:
这个还写个禁止转载。不知道有什么可转的。同行这种情况也能拿来给你修。唉。这年头会上QQ就叫搞电脑了。

网友:
有技术就是能赚没技术的钱 其实他也不懂 维修啊就是哄骗

网友:
还是楼主那边生意好做啊

网友:
好地方,价格好。

网友:
速度,收费低了些

网友:
一步到位 精彩

网友:
坏热敏电阻?而过流检测电阻倒不坏?

网友:
一般桥堆短路引起PTC电阻损坏有的,此机一般为220V交流过高或300V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,此机关键是场效应管【开关管】的漏极限流电阻没有烧断,一般为零点几欧姆的,如果此电阻开路那么驱动芯片基本必坏。有时连带损坏电流检测电阻,开关管G极电阻、保护稳压管、光耦等。

网友:
应该是380V入户烧的

网友:
同行50   散客150   保修一个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