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55显示掉电风扇狂转关不了机通病

楼主(2013-10-23):
Intel 5系列芯片(HM55 HM57等)毕竟是一代I系列CPU平台,设计上不够完善。到现在很明显,出了通病!定时掉电(如ASUS K42Jr、HP CQ43、HP 431、ACER AS5742)、关不了机(HP DV4、联想V360 V460 B460)等。解决办法就是刷新BIOS程序。但这程序不是一般的程序,目前只有ASUS工厂流出几款厂家专用BIOS程序。其他品牌的还没见到(只是我没见到)。经过一段时间研究,这类问题95%可以解决了。定制BIOS:将能亮机的BIOS程序修改部分内容!目前验证过的部分机型有:ASUS A42F(K42F R3.0)、K42JB(K42Jr 3.0 3.2)、K42JE(K42Jr 4.0)、K42JP(K42JA R2.0)、K42JR(K42Jr 2.0)、K42JZ(K42Jr 4.1)、K43SD、K52F、K84HR、CQ43 HP 431 HP 2000 CHICAGO_CP_HPC、HP DM4 6050A2371701、东芝L645 L650、ACER 4740 4741 5742、联想E40、Y460、V460、B460、V360等。只是要用了HM55、HM57之类的芯片的,不管是什么品牌或型号,不管是否更换PCH(更换后出问题的几率大一点),还是刷过BIOS等,如果能亮机但会出现风扇狂转、掉电、关不了机等现象,定制专用BIOS都有机会解决问题。我们也为广大维修同仁分离Dell、联想、IBM、HP、东芝等官方BIOS,提供所有品牌全系列液晶显示器MCU程序!新机器BIOS越来越复杂,我们在刷BIOS之前一定要做好原始程序的备份!好机器备份BIOS一定要详细注明板号、机器型号(只记一个系列号没用)、显卡型号、CPU等。多个BIOS芯片的还得注明程序芯片编号(如U××),不然我们总是找不到准BIOS程序,下载N个都解决不了问题,甚于怀疑自己的判断!
有事您Q我
欢迎有类似问题的朋友跟帖讨论!

网友:
自己先占一楼。祝大家生意兴隆!

补充内容 (2013-10-25 09:54):
如果知道BIOS程序是哪个品牌(Phoenix Insyde AMI)的更好。方便查看诊断卡代码!

补充内容 (2013-12-30 18:42):
ASUS K42系列还容易出现网卡打叹号!也需要定制程序解决!

网友:
确实有碰过,

网友:
同意楼主观点 现在的机器BIOS 刷起来越来越麻烦

网友:
  对笔记本还没什么研究想学呢,        路过,学习了~

网友:
我碰过几例了,最后是刷BIOS解决的

网友:
我这次也栽了,没有备份好,找不到BIOS了

网友:
还好我有备份,不然也死得惨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632883这个肯定不能用,请大家注意了

网友:
华硕的 出现这样的 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哥们   我没积分  呢不能给我个Y410P图纸啊

网友:
我手头一个华硕a40j 版号K42JA 的 刷bios之前没有备份 现在刷了好多个了 都是不触发了 教训啊

网友:
哪位朋友 能发我一份啊 求求了

网友:
我传份给你试试。

网友:
具体点   最好  还有一定要备份啊

网友:
我手头有台K52JR 不定时掉电。有时风扇狂转但不显示。是不是也是BIOS是的问题?

网友:
我的神舟A460 I3也是HM55的,刷完BIOS后出现风扇狂转,CPU倍频被锁定,楼主救救我啊!

网友:
我的神舟A460 I3 D2 HM55的主板,刷完BIOS后风扇狂转,CPU被锁频,杯具,。

网友A:
正在研究怎么修改这类的BIOS问题,只会搞华硕的

网友:
lenovo e46g 风扇不转的有bios可刷吗

网友:
我也是遇到刷了BIOS后风扇狂转,,CPU显示89度

网友:
没问题的。已验证过好多台了。http://shop65127737.taobao.com

网友:
k42jp鲁大师测试 cpu98度 一直不变 风扇狂转 是不是bios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的。

网友(2014-01-05):
我现在有台机子是HPCQ32的开机显卡温度80度。风扇不转。有这个BIOS吗?

网友(点评):
你这情况是不是BIOS原因不确定的。可以换BIOS试试。

网友:
能传一份华硕asus a40J K42JA 2.0的定制BIOS给我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在研究怎么修改这类的BIOS问题,只会搞华硕的

能传一份修改这类BIOS的教程给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