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pd L410所有USB不能用维修!!!

楼主(2013-10-23):
一台L410所有USB不能用阻值正常5V也有南桥我更换了最新的还是不行,BIOS也刷 了 求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焊时钟芯片
瞧瞧

网友A:
修好了没有哥们,跟你一样的问题南桥换还是不能用bios也刷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没有哥们,跟你一样的问题南桥换还是不能用bios也刷过了

恩弄好了是BIOS里面设置的问题不是USB那个选项是在 IO里面的那个US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没有哥们,跟你一样的问题南桥换还是不能用bios也刷过了

你加我QQ1261546429我告诉你

网友:
thinkpad机器里的 BIOS设置问题会引起这个问题,进安全选项里面有个USB接口开关选项,打开就好了,有时恢复出,厂设置 ,BIOS就把USB给关了

网友:
你确定你换的桥是好的吗

网友:
有时恢复出,厂设置 ,BIOS就把USB给关了

网友(2013-11-24):
好了就是bios里面IO里面那个关闭了,太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