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显示器开机左边字有晃动

楼主(2013-10-23):
杂牌显示器 开机左边有晃动,进入系统后正常, 大神判断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,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由于手头暂时没有通用驱动板所以没有办法试,进BIOS也是左边字晃动,

网友:
检查下灯管和高压吧!不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A:
换一条VGA线试试 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个是屏线接口接触问题 还有就是VGA线质量太差

网友:
换视频线试试看

网友:
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  可能是VGA线或者程序问题

网友:
进来学学,巡边弄点下载分。

周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信号线不好    问题有好几样   换下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一条VGA线试试 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个是屏线接口接触问题 还有就是VGA线质量太差

线换过了。线接口没有发现异常,有个问题就是 在我这边进系统就不晃动,在客户家里 进系统里面左边也会晃动,插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也会晃动,郁闷

网友:
换一个高压 试试吧

网友:
会是程序的问题吗

网友:
我感觉晃动正常的好不  是显示器自动调节分辨率什么的  我这里好几台开机都晃动的

网友:
是屏问题,最好先用通用动板测试下

网友:
检查下灯管和高压部份吧!还看一下是不是排线的问题,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客户在我这里买了一个新的    这个不修了,拿走了当监控画面用,
可惜的是我还没有试出什么问题,准备按照大神们思路 测试灯管 改高压板
      按照我的思路 灯管和高压板不良 不会这样的啊,求解释一下原因

网友:
如果是晃动一会就没事的话应该是高压不同步的问题    可以用测试板点一下屏

网友:
你用其它通用板试一下就行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线换过了。线接口没有发现异常,有个问题就是 在我这边进系统就不晃动,在客户家里 进系统里面左边也会晃 ...

看看是不是高压或者电源板 电压不稳定故障 电容不行的话换换试试

网友:
换个VGA线和屏线试试

网友:
把屏线接口重新接下,不行的话,就找个VGA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