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 拿来是铁壳U37坏

楼主(2013-10-23):
请教一下 B460 拿来是铁壳U37坏 焕之 ,但是开机就掉电,原来是I3 CPU ,没有I3 CPU换, 我换了P6000 CPU就OK ,是CPU坏了,还是...
cpu
掉电

网友:
一定是CPU坏、铁壳子坏了烧U的几率非常高

网友:
B460 V460烧CPU的概率太大了,基本上只要是铁壳管短路,U就不保了

网友:
一般这个机型的,铁壳的上管烧都会把CPU烧坏的!

网友:
应该CPU也挂了,在其它机子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