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电压

楼主(2013-10-23):
我想问一下大家,一般的EN开启电压是不是都是3.3V,怎么我发现我修的这块主板EN开启电压是1.16V呢。

网友:
那有问题 一般是3.3v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开启信号1V以上正常

网友:
EN开启电压1.16V正常

网友:
EN信号 前面加个什么字母的话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那还不算低,0.8V以上就为正常

网友:
你的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是用总线电压做上拉的

网友:
开启电压是1v开启

网友:
属于正常

网友:
学习了 !!刚想问这个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