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电容烧掉 确认电容容量和电容尺寸

楼主(2013-10-23):
技嘉 ga-8I945PLGE-RH主板 显卡插槽旁边贴片电容烧毁,想确认一下该电容容量和尺寸,本人便于购买.下面的师傅都说错了,我指的是第一张图片上打圆圈的贴片电容,不是直插的电解电容
显卡
技嘉主板

网友:
400k的图片都不能上传,迅维网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找一些14V 470和6.3V 1000的换就可以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 找6.3v 1000的就行了

网友:
尺寸太小了,电容上又不标电压和容量,不知道怎么找?

网友:
找个一样大的,或找个一样的板子测一下

网友:
6.3v吧。有块一样的主板

网友:
一般都是6.3V 1000uf

网友:
你们都搞错了,你们仔细看一下图上的打圆圈的地方,已经烧掉了

网友:
上面的师傅都说错了,我指的是第一张图片上打圆圈的贴片电容,不是直插的电解电容

网友:
电解电容容量看外壳就知道了,不用多问。我问的是显卡插槽旁边的贴片电容

网友:
正各 稍大的代用

网友:
找个一样的板子 测下那个电容就可以了 耐压可大么~

网友:
测下那个点的电压找个比那电压高的耐压值电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