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没显示

楼主(2013-10-23):
笔记本屏幕没显示,擦了

补充内容 (2013-12-24 16:25):
已经解决,,,,,,,屏线坏了,换了之后,测试ok一切正常

网友:
什么都没有。

网友:
那你要修喽。

网友:
一点内容都没有。

网友:
这是赚工分的地方

网友:
你该维修了

网友:
惜字如金啊楼主

网友:
接显示器看看,假若显示器有显示,可能是屏幕的问题了

网友(2013-12-13):
擦不会吧什么都没有

网友:
楼主擦伤好了没有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幕坏了或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要么是屏坏了,要么是显卡跪了

网友A:
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 主板 显卡 都有可以出问题

网友:
屏幕有问题应该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

这肯定的啊谁都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