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电路图,ATX电源有些故障感觉很难修啊,有图大家看

楼主(2013-10-23):
大家看看上面这种,一个PG电路,这么多外围元件,没有电路图,怎么知道哪跟哪,咋搞啊

网友:
换一个 好的 。

网友:
真的很小白!,有多少元件呀?用吸锡器全吸下来也不用3分钟吧,难道吸下来后你连单个元件不会测量好坏吗?IC你不懂测量好坏,但焊个IC座用新的339来代换也不懂吗?何况网上就有许多339的脚位电压数值,对比一下就知道那里有问题了。PG故障的原因在网上找一下也不难吧

网友:
一般PG故障按图查+5V是否正常,查C23是否失效,要不换LM339试一下.

网友:
   修了自己用还是给客户修  给客户修就没必要了 一个电源60  左右的价格而已

网友:
确实是小白,3L说的地毯式倒是个方法,拆下来验

网友:
PG的产生,最主要在于5V取样和延时,339坏的很少。没有PG出来的电源,很多都不是PG产生电路的问题!很常见的就是大电容不正常引发无PG、开关管B极50V电容坏引发无PG。

网友:
先换集成块试一下,不行就逐个检查电容,再不行检查电阻,这样就简单多了。

网友:
教你看下~~~~
IC2B和IC2D一同一个IC里面封装的两个比较器而已,其实就是一个脚339的IC,然后其他的电阻二极管就是外围零件,没有那么复杂的,就那几个零件算都能算的出来啊~

网友:
大多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      是的,先拆下IC,测量 IC 空脚对地阻值与经验值或电路图查对比较,如发现有脚位阻值异常,即可快速将故障原因压缩到外围元件定位,排除对 IC 的怀疑。
       拆下 IC 后,等于分解了电路板上的 IC 外围元件,测量元件阻值时,减少了受 IC 内部电路结构的影响,测量值也比较准确,更利于故障分析判断。我常用这种方法处理一些疑难杂症,这也是我的一种维修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