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a785gm-us2h 保护问题

楼主(2013-10-23):
ga-ma785gm-us2h技嘉主板 不上内存 跑码不保护 ,上内存跑C1  后断电保护,高手们是什么原因有遇到的吗?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,内存负载供电、SPD供电、基准电压,时钟打值是否正常,查一下系统管理总线SMBUS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看插槽有没有跪针的,上打值卡查一下工作条件

网友:
建议搞下北桥,虚焊,我碰到过,搞下北桥就好了

网友:
对啊·。。。

海韵之恋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供电电路的问题吧,有短路的地方吧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,现在不上内存也走到c1 断电保护,声卡发热量大 已拆除,还是不行

网友:
换了个x145 CPU 跑码到25 显示器已有信号启动,接着自动断电保护,再开还是一样,有遇到过的吗?求解决方法 谢谢!

网友:
高手呢  先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