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I单用电池正常,单用适配器正常,但一插适配器能充电,一拔适配器就断电?

楼主(2013-10-23):
X201I单用电池正常,单用适配器正常,但一插适配器能充电,一拔适配器就断电?望大师指点一下

网友:
查EC和放电电路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拔适配器的时候,EC也一并把电池拔出的信号也启动了!!!!!!!!!!!!!

网友:
能不能说得具体些

网友:
更换待机5M 3M 滤波电容

网友:
等待楼主结果 看看到底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直接让客户用就行了。把他的电池接口的保险去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