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00电池无法充放电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10-23):
发现新机Z400 和Z500电池有时不能充电  电池是三洋的基本用这程序刷新就可以解决  ,刷新前务必装好电源管理不然会报错 !希望对大家有用。

网友:
这个真是好东西。虽然还没有碰到过。。留着备用。。谢谢分享

网友(2015-09-20):
没遇到过!!!还是谢谢

网友:
呀,好东西,谢谢楼主拿出来分享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技术了 越来越先进了

网友:
是EC里面的程序有问题吗?

网友:
是程序BUG导致电池检测充电不稳定吧

网友(2017-08-12):
成功解决电池不能充电 ,断开适配器关机的问题本  谢谢楼主   另外很多帖子有的能回有的不能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权限(与发帖时间真没多大关系)

网友:
刷新过程很慢,但是成功了!刷完在开机电量增加了1%,断电不关机啦!  原来显示充电但是不增长 而且断开适配器直接掉电关机!

网友(2017-09-18):
z怎么用啊!是哪一个芯片的数据
还有这样的技术了 越来越先进了

网友:
怎么看电芯呢?拆开电池看?电池已经锁死了么

网友(2018-03-07):
不止到这个程序勇气来怎么样子,事实看把

网友(2019-05-05):
非常好用。特地登陆只为赞你

网友(2019-06-15):
是不是直接在系统里面运行可执行程序就坐等就行了?

网友(2021-11-15):
电池没电了不能刷吗?现在识别不了电池也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