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A78GM-US2H没待机,A14只有0.78V

楼主(2013-10-23):
今天接客户一片主板,技嘉的,拿来直接通电测试,插上诊断卡,待机灯没亮,摸南桥、网卡、1084。均没发烫。然后断电直接打A14阻止,在300左右,正常,在通电测A14待机电压,电压是0.80V不正常。1084的输入脚只有1·60V。在测ATX待机5VSB有电压。  直接上网上找了片图纸。打开看了一下,我直接找到1084, 这里我看不懂了,大侠们帮我看看把,到底啥问题

网友:
在这里说一下,1084和U9那个芯片,都换过

网友:
网卡也拆掉了

网友:
5VSB被拉低查下usb接口电路六脚IC,网卡和IO是否拉低他了

网友:
待机电路啊,按时序啊。你这是哪门子修

网友A:
把内存条拆了试一试

网友:
一般不是内存的事,反正是挺麻烦的

网友:
    楼主弄好了 要分享滴
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知道 A14 打值 我想也不太合适称小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内存条拆了试一试

有关系吗????裸板通电都没反映

网友B:
不知是楼主的表述混乱,还是我OUT了?5VSB就是待机电压啊,你的意思是插到主板上5VSB就被拉低了?那个A14又是什么?难道是指的电源插头PS_ON那个口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知是楼主的表述混乱,还是我OUT了?5VSB就是待机电压啊,你的意思是插到主板上5VSB就被拉低了?那个A14又 ...

A14是PCI插槽的第一排  第14脚,也是待解电压测试点

网友:
唉。烦啊。。对吧

网友:
你查下吧,应该是什么地方,把5VSB拉低了。

网友:
5VSB有电压,就是上图那个5VDUAL的电压不正常,能解释一下DUAL的意思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14是PCI插槽的第一排  第14脚,也是待解电压测试点

确实是我OUT了,我看了下图,你说的5VDUAL只有1.6V,1.6V可能会让5VDUL短路保护电路工作,不过你没把那个电路贴出来,那个P_GATE待机时低电平就正常,5VDUAL有短路会变成高电平。5VDUAL去的地方有点多,只能慢慢查吧

网友:
5VDUAL就是双路供电。

网友:
问题还没找到   ,同行说有可能北桥虚汗了

网友:
这个电路上的所有元器件测一遍,看是否有短路或者短路的地方,初步怀疑短路引起。

网友D:
在待机不触发状态,测量一下你图上的Q31,那个P沟道的场管9435,其3脚接5VSB,如果电压是正常的5V,而输出只有1.6V的话,多半就是这个管子坏了。换掉它,或者临时将它的2、3脚用锡直连。

网友:
现在是没待机,何谈触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在待机不触发状态,测量一下你图上的Q31,那个P沟道的场管9435,其3脚接5VSB,如果电压是正常的5V,而输出只 ...

我侧过了,把Q31拿掉了测的,还是一样的电压,第三脚有5VSB  ,第二脚还是1.6V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侧过了,把Q31拿掉了测的,还是一样的电压,第三脚有5VSB  ,第二脚还是1.6V

直接把Q31的2、3脚用锡直连,在看一下

网友(点评):
哥们不好意思评分点错了 权限低只能加两分

网友:
这个桥容易虚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把Q31的2、3脚用锡直连,在看一下

行吧,别把板子弄了洞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直接把Q31的2、3脚用锡直连,在看一下

哥们,告诉你个好消息,2,3脚连起来   还真好了,会不会有后遗症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哥们,告诉你个好消息,2,3脚连起来   还真好了,会不会有后遗症啊

不会,但如果有元件最好还是换掉,9435或者P0603G都可以,P0603G华硕主板上也用得较多的,还是找找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会,但如果有元件最好还是换掉,9435或者P0603G都可以,P0603G华硕主板上也用得较多的,还是找找吧

现在确定肯定是这个管子坏了??

网友:
把网卡拆掉再量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会,但如果有元件最好还是换掉,9435或者P0603G都可以,P0603G华硕主板上也用得较多的,还是找找吧

可以了,我从其他板子上拆了个一模一样的装了上去,好了。谢谢啊

网友(点评):
搞定了就好,呵呵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确定肯定是这个管子坏了??

肯定是这个Q31坏了,它是P沟道的场管,在待机时,其1脚为低电平,Q31导通,由5VSB提供5VDUAL,其4脚正常应该输出5V,而现在只有1.6V。触发后,Q31的1脚为12V高电平,Q31截止,Q30这个N沟道的场管导通,继续提供5VDUAL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肯定是这个Q31坏了,它是P沟道的场管,在待机时,其1脚为低电平,Q31导通,由5VSB提供5VDUAL,其4脚正常应 ...

理论知识真丰富,高手啊呵呵        不过有一点不懂,就是你说,触发后,Q31第一脚为高电平,此时Q31截至,而Q30的输入脚是谁提供,Q31不是都截至了吗??    我是跟人家屁股后面学的,如果问的问题不对的话,别笑话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理论知识真丰富,高手啊呵呵        不过有一点不懂,就是你说,触发后,Q31第一脚为高电平,此 ...

Q30是N沟道的场管,触发后1脚(G)高电平12V,该管DS导通,其3脚为输入脚VCC为5V,所以2脚也输出5V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Q30是N沟道的场管,触发后1脚(G)高电平12V,该管DS导通,其3脚为输入脚VCC为5V,所以2脚也输出5V。

这Q30是1084啊,他跟MOS管的导通原理一样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Q30是1084啊,他跟MOS管的导通原理一样吗?

这个Q30肯定是个MOS管啊,你说不定找错了。Q30一般就在Q31的旁边,或者触发后你测一下,G极12V,D和S极都为5V的那个MOS管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Q30肯定是个MOS管啊,你说不定找错了。Q30一般就在Q31的旁边,或者触发后你测一下,G极12V,D和S极都 ...

我自己搞错了,我以为你说的Q30是我发的那个图片上的Q36呢,呵呵    搞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