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信TLM32V86K屏坏图片

楼主(2013-10-23):
上几张图片,见到这样的就不再到处查了。我换过驱动板、逻辑板都一样。

网友:
没见图纸呢............

网友:
是不是忘上传了

网友:
看不到,楼主没传上

网友:
终于成小小白了呢 熬出头了

网友:
图没传上去?????????

网友:
没图片?屏坏就没的搞了

网友:
回楼上各位:是要权限才能看的,主要是避免灌水的。

网友:
屏坏了就没法搞了。宣布报废。

网友:
图片在哪里

网友:
嗯,这个看起来是屏挂了,显示大部份不正常,却有局部正常。

网友:
屏挂了 有图的话可以尝试维修屏电路

hjq

网友A:
“修屏电路”?你是没看完吧!我换了驱动板、逻辑板都一样,难道修玻璃里面的“电路”?

网友:
屏幕上的电路 这情况不用换驱动板直接研究屏幕电路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修屏电路”?你是没看完吧!我换了驱动板、逻辑板都一样,难道修玻璃里面的“电路”?

没看清楚  逻辑板都换了 还有问题  就没得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