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承运L580T笔记本进系统掉电问题

楼主(2013-10-23):
帮个忙 那位大师知道问题 求解!!!1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掉电吗。

网友:
pe掉不掉,排除电压带不动负载。

网友:
没有试过
在滚动条那里掉电

网友:
搞好了 在CPU电容在加电容330的 加了一个就可以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找我

网友:
可能是cpu的电容滤波不好。

网友:
嗯下回这种机器就有思路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