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41MXE seroces 关不了机

楼主(2013-10-23):
我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G41MXE  serices的板子,客户说关不了机,只听到滴、滴。的响声,拔掉电源,就不触发,修桥过后能触发,能关机,时间一长就不能关机,又听到滴滴的响声!请问民间高手是怎么会事?

网友:
是不是关机后屏幕黑,风扇转是吧,测一下主板上还有什么供电没关掉的,按先后顺序修.

网友:
不是,是根本就关不了机,只能拔电源!

网友:
这叫关机关不死,是关机时主板中有电压没关导致。测每个电压按开机时序反着修。

网友:
不会是南桥坏了吧

网友:
IO,南桥,双路都查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