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痛啊!先马超影400 电源PG无电压

楼主(2013-10-23):
前天收一个先马超影400的电源  故障表现为短接风扇转下就停,应该是电源保护了 坼机 检查外观 无明显坏的
上电 检查大电容 电压正常 后级看到一个红线旁边有个电阻 下面有点黑了 用外用表检测 短路  取下后 短接风扇正常启动 检测各项电压正常  上负载  短接 风扇转下就停 在检测 7500旁边一个100UF 50V的 数值明显不对  取下换下后  接负载 正常了  但是PG线无电压!!!求维修思路!

网友:
PG不正常,芯片坏了吧?

网友:
重点查339电路

网友:
晕,红线旁的电阻是多少?没有替换电源能用吗?

网友:
楼主就是把那个电阻取了才没有了PG。。。那是PG取样电阻。。。换一个1K左右的上去就行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电源什么芯片方案的啊?不是你换的电阻问题的话就是PG线路和IC问题~~

网友:
5V电容坏了

网友:
339芯片坏了,或是大电容容量不足,339芯片旁边的电容也会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