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tl线刷W308R

楼主(2013-10-23):
请教一下 我的W308R    ttl 到 Starting program at 0x80001000 就不动了,这是哪的问题,怎么解决啊

Decompressing...done

CFE version 5.100.138.3 based on BBP 1.0.37 for BCM947XX (32bit,SP,LE)
Build Date: 2011-05-26 10:33:50 4 (richard@aeteam.com)
Copyright (C) 2000-2008 Broadcom Corporation.

Init Arena
Init Devs.
Boot partition size = 131072(0x20000)
Found an ST compatible serial flash with 32 64KB blocks; total size 2MB
et0: Broadcom BCM47XX 10/100/1000 Mbps Ethernet Controller 5.100.138.3
CPU type 0x19749: 300MHz
Tot mem: 16384 KBytes

CFE mem:    0x80700000 - 0x80798550 (623952)
Data:       0x8072E3A0 - 0x807315C0 (12832)
BSS:        0x807315C0 - 0x80732550 (3984)
Heap:       0x80732550 - 0x80796550 (409600)
Stack:      0x80796550 - 0x80798550 (8192)
Text:       0x80700000 - 0x8072E39C (189340)

Device eth0:  hwaddr C8-3A-35-5A-89-B8, ipaddr 192.168.0.1, mask 255.255.255.0
        gateway not set, nameserver not set
Loader:raw Filesys:raw Dev:flash0.os File: Optionsnull)
Loading: ..... 2310216 bytes read
Entry at 0x80001000
Closing network.
Starting program at 0x80001000

网友:
确定硬件是好的情况下用TFTP刷,记着用XP系统,我之前刷一个路由,WIN7,WIN8都不行,最后用改XP刷几秒就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