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G31:m138-l2 v3.0 BIOS下载 有图有真相

楼主(2013-10-23):
这块主板声卡故障导致跑25不动,更换声卡芯片ALC662后,修复故障,先附上主板BIOS,估计手上有此板而没有BIOS的可以下了试试。

网友:
感觉还是没真相 直接说秒杀就可以了

网友:
25怎么判断的是声卡呢?

网友:
收藏一下,
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多谢了大哥,正找这个BIOS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25一般是档外设

档外设什么意思0.0.....一般不是都是显卡么

网友(点评):
显卡声卡网卡并口软驱光驱硬盘等都能说是外设,当外设的话,有可能是相关控制芯片,比如声卡芯片,网卡芯片等

网友:
翔升的是吗?

网友(点评):
应该不是,如果是翔升的应该有LOGO,但这个没有

网友:
alc662这货害我好几回了,各种板上都能看到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档外设什么意思0.0.....一般不是都是显卡么

也就是除过主板以外就是外设呗?芯片应该是主板的一部分 不属于外设吧?

网友:
难得的老主板,杂牌还有人有!

网友:
对挡2A,25的,小弟我是有雪的教训啊,本来就怀疑是声卡的问题,还是热了下桥,结果那是个惨啊,

网友(2017-06-18):
有加微码的工具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