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ENOVO3000 C200 笔记本电脑不开机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13-10-23):
今天接修一台LENOVO3000 C200 笔记本电脑,客户说不开机不充电,初步检查,电源适配器有20V电压输出,插上电脑装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不亮,按电源开关不触发,初步估计是20v电源输入,隔离电路,充电管理电路,EC电路之中有故障,初步开价200元,如果超过征求客户意见,客户同意维修,明天来取。好的马上开工,先把电脑开膛,主板通电检查待机的+3VALWP,+5VALWP,电压均0V,B+有6V左右,正常是20V的,PQ9的1,2,3脚有6V,正常是20V,PQ9的四脚有20V,正常应是低于2V,VIN有20V正常,看来是PQ9 PQ10 没有正常导通B+才没有正常的20V电压,PQ9 PQ10 导通是由PQ17控制,检查PQ17的G极电压0V不对,PQ17的G极是由ACOFF#  PACIN  ACON  三个信号控制,检查 ACOFF#  PACIN 两信号正常,故障由ACON 信号不正常引起的,这信号是由PU4 14脚经PR278发出,检查是PU4没有发出正常ACON信号,检查PU4的工作条件,21脚有20V电源正常,6脚VREF只有2V电压,正常是5V,分析是PU4 MB39A126PFV 损坏,更换PU4后 ACON信号正常,查B+已有20V,3+VALW 5+VALW 正常.,装上电池充电灯已亮起,按电源开关,电脑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在百度文库有图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92edd79b69dc5022aaea0047?fr=prin

网友:
没排版,看不下去了。。。

网友:
。。。我对文字恐惧 不过还是看完了。。这类算好修的了。。 下次能配图最好

网友:
图纸: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92edd79b69dc5022aaea0047?fr=prin

网友:
经典之隔离保护咯,没图只能当看故事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