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28 整板无复位电压

楼主(2013-10-23):
     客户拿来一台海尔T628的本子 板号 DAOQL6MB8F0 说是带电插屏线弄坏了的 拆机裸板上电0.4几 CPU没工作,先看了下屏线借口没有异常。量各个供电也正常,CPU供电也有。
    看来要按时序来修了 找到广达的时序,CPU供电有了以后应该要出时钟和复位,上CPU假负载。时钟有1.5 PG也有 就是没有复位电压。又量了下PCI 22脚也没有复位(没有短路对地800欧姆) 看来是南桥没有给出复位信号,果断换了个南桥,上电郁闷了还是一样。看了下复位的前提 南桥的供电都有,时钟晶振有电压差,CPUIC有PG信号,EC也有PWROK信号。这都正常啊。郁闷了。。。。忽然想起南桥出来还有个门电路,那图纸找到

               就是这个U31  在主板上找了半天没有 后来才发现U31是没有的,这个是直接经过R503那个电阻过来的。把电阻下了南桥那边是0V,后面输出这边是3.3V 那就是南桥那边问题了。可是南桥的出复位的条件都有了啊,南桥也换了,怎么还是不出。。。彻底不知道怎么弄了。特来请教下各位大神给点思路,,谢谢了

网友A:
PLT复位信号就是3.3V,是电阻上拉的,看通电瞬间有无跳变。有跳变才是复位正常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时钟是否正常,最好再确定南桥的供电是否都正常

网友:
有星号的没注意看吗?
不用拆那个电阻啊,直接测它两端,有3.3V的话就是PLTRST#正常了

网友B:
既然所有PG都出来了表示前面的电路已经正常,而且EC也能发出PG给南桥,CPUGP也有了,那就要看时钟频率正常否,还有看各路信号是否到达南桥,再就是南桥没装好,或者掉点了。。。我个人觉得可以先加焊一下,如果不行再重值,安全系数高一点吧。菜鸟的推理,错了请别怪。

网友:
  一脸地茫然啊 情何以堪

网友C:
电阻两端没电压  拆了电阻的话 南桥那端没电压 另外一端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LT复位信号就是3.3V,是电阻上拉的,看通电瞬间有无跳变。有跳变才是复位正常。

  都没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所有PG都出来了表示前面的电路已经正常,而且EC也能发出PG给南桥,CPUGP也有了,那就要看时钟频率正常否 ...

已经都换过南桥了......

网友D:
查CPUPG经过门到南桥没有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电阻两端没电压  拆了电阻的话 南桥那端没电压 另外一端有3.3V

证明复位信号已经发出,查南桥或外围。我找下这机器的图纸。。。。

网友E:
看图纸了,发现PLTRST#信号进MINI卡芯片,网卡,IO三个地方,估计是网卡坏了,也可以直接夹电进去,3.3v,看哪发热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CPUPG经过门到南桥没有?

图纸上有个U11门电路 但是板上是没有的 和复位一样 经过电阻直接过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图纸了,发现PLTRST#信号进MINI卡芯片,网卡,IO三个地方,估计是网卡坏了,也可以直接夹电进去,3.3v,看 ...

这个加3.3V会不会烧到好的东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证明复位信号已经发出,查南桥或外围。我找下这机器的图纸。。。。

我试了了下 开机后复位是对地 0欧姆

网友:
正在我这个问题烦呢

网友:
加个3.3V电压看看那里把这个电压拉低吧!貌似是有设备损坏把这个电压拉没了,电压一定不要超过3.3V,注意烧的电流不能超过2A啊!

网友:
这种芯片组的机子 0.4的电流  如果CPU核心供电有的话  应该是时钟部分的问题吧  0.4的电流应该CPU和南北桥都没有工作!所有供电正常的话   造成这三个都不工作应该只有时钟啦!如果有分析错的地方   不要见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