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电容烧掉 确认圆圈处贴片电容容量

楼主(2013-10-23):
技嘉 ga-8I945PLGE-RH主板 显卡插槽旁边贴片电容烧毁,想确认一下该电容容量和尺寸,本人便于购买我指的是第一张图片上打圆圈的贴片电容,不是直插的电解电容
显卡
技嘉主板

网友:
请大家不要回答电解电容的容量,这个一般人都知道

网友:
电解电容的容量是多少?我真不知道,请赐教!!

网友:
找个电压一样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你这个圆圈也打的太难看了吧 用红色还好看点,, 是PCI-E连接的电容吧,如果是就在别的板拆不就得了么

网友:
从料板同位置,找一个换上就行呀

网友:
现在没有料板,只有很早的板子

网友:
高点没事,不能低了,最好找个一样的吧

网友:
随便找个差不多大的就行了,没什么很高的要求

网友:
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,只要不是谐振电容,或者显卡上的对信号有特殊要求的基本上就行,换的电容也可以比原来的电容容量大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