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液晶显示器怎样更换高压条 灯管连接线的正负怎样区分

楼主(2013-10-23):
这两天接了2台显示器 故障是电源指示灯亮 不显示 初步分析 电源部分没问题 测试电压正常 想用点屏器测试屏有没有问题 遇到问题了  之前修的显示器基本都是LCD灯管的 这次是LED的 而且不是同一个客户 但是都是LED灯管的 说明LED的维修时代到了 LCD再减少  找了半天 没有LED高压条 没办法 又到讯维淘宝淘了2个 多接口的LED 升压条 等待快递的到来 第二天到了  准备再一次点屏 又傻了 这个板有6组接灯管的接口 -3+4-3
-4+2-4    +3-9   -2+2-2     -5+2-5  和一组LCD接口的  看了看自己的屏灯管接口线 数了一下 10p的 但是的也有2种 不知道接-3+4-3 还是 -4+2-4 这个要怎样区分测量  还有用点屏器 3V  5V  12V 的那个电压来点屏

网友:
我也是不太懂哦。

网友:
顶起 我野想知道现在的LED换灯条或者换升压板怎么改

网友:
  我i喜欢修   12V的整流二极管 !!

网友:
没有使用说明吗?顶一下。

网友:
没有用过  希望有人指教一下

网友:
对比下原机电路啊,,,

网友:
对比原板电路。线再多 它也就是正极负极的事情 。。或者查屏规格书。

网友:
测一下原来接口的线 接地的是负极其他就是正极了

网友:
看电路图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