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驱动问题 求助

楼主(2013-10-23):
jolimark 映美 针式打印机驱动安装完了,添加打印机不行,搜索不到打印机,好像是打印机USB接口驱动问题,不知道怎么办了,我还从装过系统还是不行,
求助
打印机

网友:
听你的描述好像是要设置局域网共享,但你的主题又是驱动问题,故障描述不清楚

网友:
接单机的话换数据线试试,网络连接的话要共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