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明基s41

楼主(2013-10-23):
这机器是返修了 前几天拿来是开机白屏一看是8600显卡拆机直接干显卡 上点正常了 3天后又拿来 还是白屏 我又拆机干显卡 干了几次无果  果断外接 正常  想了哈以前遇到过外接有 内屏不显示直接换显卡就好是 但是这个灯管亮了的 说明开启信号是正常的找了份图纸 测了下vin正常 vcc3正常 lcdvcc不正常没有看了一下跑到q29 in都有 out没输出  直接对连 上屏测机正常本来都差点换显卡了看看还是要细心呀

网友:
第一次应该是显卡问题,至于第二次就是屏供电的电路问题了,如果按照我来维修的话,肯定还是先换显卡,确认显卡型号是否正常,如果还不显才会去查LCDVCC,楼主真是细心,能想到这里,少走了很多弯路,受教了。

网友:
   经验修机是快,但还是先简单量一下哦。

网友:
   我感觉楼主修得好快  几句话就把今天的事都说完了

网友:
不错,细心加分析修机成功率才高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细心啊,像楼主学习了,我自己修板子老是不注意细节,结局是悲剧的

网友:
白屏,先试下外显,能显在测屏供电吧!

网友:
这种接法的结果就是,背光开关不好使,开机没信号的时候会白屏

网友:
测外显如能到桌面,首先考虑屏上的问题!偶也搞过几次这样喷事,

网友:
供电是个问题啊 昨天搞了一个烂方正 别人搞过的依旧白屏 如是说 一测供电也没有 打开平供电信号部分非常小的电阻腐蚀了 怪不得搞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