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OKL1MB8GO REV:G 显卡芯片对地阻值低 请教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10-23):
笔记本联想Y450独显 开机瞬间掉电 测试1.05 1.8  1.5 瞬间有电压 只有显卡+VGACORE电感PL11无电压 对地阻值0欧  怀疑显卡坏  把显卡芯片取下后 PL11电感对地阻值500多  通电开机不掉电 电流0.46左右  但是用表笔测试显卡芯片上面+VGACORE所连接的焊点 发现对地阻值是0.08  这样是不是说明显卡是好的呢?怀疑之前芯片连焊了  于是又将芯片BGA回主板 测试PL11还是0欧  请大家说说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

网友:
y450的显卡坏的可能性大,我修过两台也是要换新的就好了.

网友:
把+VGACORE电感PL11拆掉,测焊盘,看是前级短还是显卡

网友:
开始就是把显卡取下后  翘起了PL11电感 测试了初级阻值107 是旁边连个场管坏 换后阻值400左右 电感次级 就是到显卡去的一边对地阻值500左右 应该正常把

网友:
显卡电感对地一般4---40欧都是正常的   只要不是0 基本上没短  我是说一般哦

网友:
嗯 谢谢  我还是买张新的换上看看

网友:
对地为零 基板上说明显卡挂了  换新的吧

网友:
楼主弄好了 可别藏着捏着噢

网友:
显卡拆下来测量都0.08,肯定是坏的啦,换吧

网友:
呵呵  重来就没有取下芯片测试过到底是多少阻值  发了一块测试的80块钱 换好后在和你们说 谢谢大家支持

网友:
今天收到发回的显卡 换上后 无CPU复位 经过奋斗 核心正常 跑代码 A2停住 不显示 还有主板显卡焊盘掉了个点 图纸上标了是空脚 NCX 请问大家有什么经验和小弟讲讲 谢谢

网友:
掉点的脚位是N1  是空脚!

网友:
A2,还是没做好啊显卡。

网友:
被你说对了 这个显卡是0.5锡球 稍微偏一点就短路了  而起之前原板上面的显卡可能都是好的  后来这张显卡我就没有动 让它自己融化慢慢的压下去 不敢去推了  焊接好后开机复位不正常 修好后跑马了 就在A2不动 打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 有两个无阻值 加焊一下有一个无阻值 开机测试亮机 都是颜色不正常 怀疑是另一个点没有焊好 去下重做 结果上去后短路 只有明天再做 我都整烦了

网友:
建议楼主是不是先练下焊桥先?做上去两个无阻值,加焊下一个无阻值,这样的话不利于你判断故障啊,你说是不是......

网友:
焊工时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芯片的锡点是0.5 非常小 稍微偏移点就短路了 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做这种小锡球的BGA

网友:
Y450就是个深坑。显卡坏的特别多。 但是0.08 有些显卡是正常的。还有显卡还有温度的时候是很低的。只有在没有温度的时候测试才准确

网友:
楼主看来手头功夫还欠缺点啊

网友:
今天做了显卡  没有问题了 开机正常了

网友:
不错,还让你搞成功了,恭喜

网友:
楼主坚持就是胜利,Y450确实是个坑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客服说要耍游戏 我说最好不要耍 游戏亏机子 呵呵 还保3个月 收380大洋 开始就把问题搞复杂了 回头想想 最开始就是1.8V上下管坏 导致掉电 后来假焊了显卡就短路了 原版上的显卡都应该是好的 不过还是学到了 一些经验 呵呵~感谢大家的关注

网友:
请问楼主这个显卡核心是什么?我需要核心的型号比如N10P..,我这里有块同行的主板被修过,现在怀疑显卡核心被调换了

网友:
这个显卡芯片型号是N10P-GS-A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