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急求问DDR2 内存条的239脚烧,开机能用。为什么?

楼主(2013-10-23):
239脚 是sa0 sa1 sa2三条信号线中的sa1,请问这三条线有什么作用?
本想补脚的,但又能正常用,不知道如何处理。

网友:
能用并且稳定就可以了
别纠结那么多

网友:
不能识别内存信息。

网友:
能识别内存信息,但是不知是否有错误,内存是威刚的,但是识别成HY什么什么模块,频率和容量都正确。
不知道这三条线是不是内存槽位置选择有关的。只能上在1和3的上使用,2和4没显示。

网友:
你还是最好飞线上吧。如果它不是空脚,供电脚或接地脚,就应该是信号脚吧,应该有用的。

网友A:
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

哥哥,你在说点什么啊。两个帖子了。上来就是这一句。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内存接触不好  造成的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