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局域网卡故障

楼主(2013-10-23):
局域网设置不当,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网络的使用。下面为带来的是:局域网故障的分析及其排除方法。

1.合理的配置服务器硬盘。当局域网的访问速度变慢时,我们通常会想到网卡、交换机等所谓"瓶颈"设备,其实服务器硬盘的速度对网络性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如何设置硬盘才能解决此类影响呢。首先,对于硬盘的挑选,尽量选择转速快、容量大的硬盘。服务器最好采用SCSI接口硬盘。SCSI接口采用并行传输模式来发送和接收数据,比普通PC采用的IDE或EIDE接口要快得多。还有我们也可以给网络服务器安装硬盘阵列卡。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硬盘的读写性能和安全性。要注意的是:在SCSI接口上,不要将低速SCSI设备(如CD-ROM)与高速硬盘共用,否则硬盘的SCSI接口高速传输性能将不能有效发挥。

2.合理匹配交换机与网卡。其两者的合理设置,对于网络数据的传输性能也会有很大的改善。但是要注意的是: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设置网络参数,尽量使交换机与网卡等设备匹配工作,不能完全照搬产品说明书。

当系统中的设备资源状态存在冲突。检查系统文件的完整性和其它各项功能后,除上网不能外,其它一切功能均“OK"。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网卡故障。最后关掉计算机电源,换用一块同型号的网卡,重新开机,恢复注册表,系统很示:“Youhaverestoredagoodregistry"(你已经恢复了一个好的注册表),然后依提示重新启动,双击“网上邻居",局域网内各机器便一览无遗,最后点击“IE"浏览器,输入正确的网址,故障排除。
(本文来源:u大师,u大师U盘装系统,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)

网友(2014-11-15):
怎么什么都看不到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