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 电源PG无电压问题

楼主(2013-10-23):
短接 风扇正常运转   各类线的电压都正常 只有PG线无电压  测和PG线一起的一个小电阻  一边有5.3V左右  接PG线这头只有0.6V 取下 换电阻还是那样  我干脆把 PG线 搭在另外一头  能点亮主板  ,请问这样能行吗?
!!!求解答!

网友:
PG信号没有有两种原因,第一:是PG信号的电路出故障了,第二:是电源没准备好,就是电源工作不正常。PG信号的作用是电源告诉主板它已经准备好了,你可以工作了。
你把PG信号直接接到5V上,如果是第一种情况,那么主板可以正常工作,如果是第二种情况,那么主板工作就不是很稳定。

同意,一般都是第一种多,因为电阻有一边是5.3V,说明是输出部分有问题
同意!

网友:
雷动九天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第一:是PG信号的电路出故障了

网友:
要有控制PG信号的芯片型号说出来才好分析。

网友:
楼主这么搞,不稳定的说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