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电路图中的VCORE--pwok是什么信号

楼主(2013-10-23):
主板中的VCORE--PWOK是什么电压,是不是电源IC的复位啊。

网友:
一般指VCORE供电正常后,由CPU供电管理IC发出来的信号,俗称“电源好信号”

网友:
CPU有二个电源,VCORE是核心电源,VCORE--PWOK是核心电源好的信号。

网友:
电源好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VRM供电好信号

网友:
cpu 供电好的意思